TL431测试Vref问题

楼主(2012-11-15):
[localimg=905,253]1[/localimg]
请问Vref怎么手动测试,电阻怎么选择,怎么接线谢谢

楼主:
条件是: VKA=Vref ;IK=10mA

网友A:
数据手册上给了Vref的测试条件,你照做就是了,不过你是要筛选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告诉条件了,IK=10mA,VKA=VRef,求Vref,但是我不知道这10mA怎么加进去,是选比如:R=1000欧姆,Vin=10V这样貌似不行。

网友B:
图和公式能看懂么

楼主:
额,大哥说得详细点

网友C:
电阻R起限流作用,按你这样的接法是输出VKA=VREF=2.5V。
限流电阻R要保证IREF电流不超过10mA就可以了

网友B:
取Vin=12V,R=1kΩ就对了:P

网友A:
用滑动变阻器串电流表来调,短信已经回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