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脉宽变电压的电路(转换要线性),谢谢大侠们

楼主(2012-11-15):
一个方波,周期20MS,脉宽从0-5MS线性变化,需要电压从0V-10V变化,要求线性,即脉宽2.5MS时,电压为5V(中间)
备注:方波电压幅度不变,脉宽是变化的
顶上,希望大侠们解答,急。。。。,最好有电路,,谢谢,,,,,,,

楼主:
周期为20MS

网友A:
你的方波幅度是否稳定?

网友B:
基本思路是对信号进行积分,然后用运放调理电压至适当的幅值。

网友C:
楼上的说的这么含蓄,像教科书一样

网友A:
5楼:
“授人以鱼,莫若授之以渔”,此之谓也。

网友D:
电容电阻滤波就可以。

楼主:
顶上,希望大侠们解答,急。。。。,最好有电路,,谢谢,,,,,,,

网友E:
用一个恒流源,对电容充电。 输出电压跟电容大小和充电流相关。
S1,S3和S5是高电平接通,S2和 S4高电平断开。
脉冲高电平充时,S1和S3接通,S2,S4和S5断开。
脉冲低电平时,S1断开,S2接通,S3断开,S5接通,
短暂延时后,S5断开,然后S4接通。

S1,S2,S3直接和脉冲信号相连(脉冲电压如不符合开关切换信号要求,需转换)

如果需要精度高,用运放构成恒流源,精度要求不高用三极管做恒流源。同时需考虑其稳定时间。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成本不敏感,也可以加个单片机,先测时再DA输出或者PWM方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