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spartan-6 ISERDES2的phase detector原理

楼主(2012-11-15):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使用源同步接口接收高速差分数据 spartan6 FPGA ,有一个XAPP1064讲了如何通过IDELAY2调整输入的数据的延迟,让数据中心对齐到时钟采样沿,如下:

然后又看了一下UG381的Phase Detector Overview一节,看了一天多,完全不明白Phase Detector 的原理,哪位大侠能否详细的说明一下这个东东的原理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懂。光知道然,不知道所以然

楼主:
2# GoldSunMonkey 猴哥 知道然 也可以讲一下啥 俺可是什么都没有看懂

网友A:
2# GoldSunMonkey 猴哥 知道然 也可以讲一下啥 俺可是什么都没有看懂
引用 楼主:
我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工作原理的不懂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好懂!我看了一段时间,也是云里雾里,网上的很多手册、包括网站,讲的都不是很详细,后来问过fae,有人讲这是xilinx专利,不能透漏太多
sp6的idelay和v6、7系列差别很大,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不要用sp6器件。
大致来讲sp6的serdes里面有个环形振荡器,可能会根据这个时钟等,xilinx本身做了一些逻辑,自动对齐到时钟中间。如果只使用的话,把它当成一个黑匣子。但他对输入数据有要求,好像必须多长时间有个变化的沿,总之不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鱼哥,也谢谢猴哥

楼主:
看来还是VIRTEX系列的架构好呀 最近公司准备上7系列了 继续学习

网友A:
看来还是VIRTEX系列的架构好呀 最近公司准备上7系列了 继续学习
引用 楼主:
什么公司?

网友B:
7系列的所有架构是统一的,a7、K7、V7结构类似,价格差异很大,选择余地很广。我们已经准备使用K7系列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A:
7系列的所有架构是统一的,a7、K7、V7结构类似,价格差异很大,选择余地很广。我们已经准备使用K7系列的,性价比很高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鱼哥。

网友C:
Phase Detector是一个状态机,我记得应该可以看到源码,你自己去看看
不过源码应该是用例化模块写成的,全部是FF和LUT之类的东西,不是很好懂
Phase Detector的原理和V5上面的XAPP860和XAPP855相近,这部分可以下载到源码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用两个IODELAY和两个ISERDES,一个IODELAY保持不动,另外一个前后移动去寻找信号采样区间,寻找到了以后,把新的值赋给第一个,然后继续重复这个过程

网友A:
Phase Detector是一个状态机,我记得应该可以看到源码,你自己去看看
不过源码应该是用例化模块写成的,全部是FF和LUT之类的东西,不是很好懂
Phase Detector的原理和V5上面的XAPP860和XAPP855相近,这部分可以下载 ...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