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菜鸟问个关于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常看到芯片介绍“说采用什么样尺寸的工艺”,,我的疑问是工艺到底和芯片设计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说某个数字芯片当我RTL电路设计好后,用什么样的工艺都可以做成,只不过价格不一样而已?还是工艺会对电路的设计有一些限制?如果有限制,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谢谢!

网友A:
1.20nm's speed fast then 180nm's speed
2.area = cost

网友B:
IC的电路设计之时就应该考虑工艺的问题,否则光罩就烧钱吧

网友C(2013-01-04):
对纯数字电路来说,工艺不同,你的设计能够运行的最大速度,功耗,以及成本都不同。一般来说,对于同一个设计,工艺尺寸越小,理论最高速度越快,功耗越低,流片成本越高。
比如一个单片机,0.6um工艺下可能最快跑60Mhz,功耗150mw;在0.13um工艺下可能最快就可以跑120Mhz,功耗只有50mw;
此外,工艺尺寸越小,核心供电电压越低,3.3 -> 1.8 -> 1.2 -> 0.9

网友D:
赞同楼上,并不是所有得设计都能用当前工艺实现的

网友E:
如果是航天、军工器件,还得考虑可靠性问题,不光是追求速度,功耗,以及成本。模拟器件还有别的考虑。

网友F:
4楼说的很好

网友G:
我是外行,我看看说的我不懂

网友H(2013-02-06):
工艺的演进对芯片是有收益的,1、功耗会降低;2、面积会降低;3、提高频率。现在芯片的功耗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所以为了降低功耗需要考虑更先进的工艺,TSMC 28nm比40nm相同的规模(不是面积)芯片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功耗降低超过10%。面积大家可以看到28nm和40nm相比,尺寸是0.7的关系,所以面积是尺寸的平方关系,所以面积差不多是1/2,通过提高工艺水平可以降低eara,降低单片成本。3、频率 28nm比40nm要提高10%以上,具体数据还真没记住。提高工艺带了这些好处,代价就是投片成本猛增,现在28nm一次投片费用是250万美元,40nm我记得是120万美元。另外随着工艺提升返温度效应、老化的问题、ESD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工艺需要考虑芯片的规模、工作频率、功耗和成本目标,还有公司能出多少钱来投片

谢谢,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