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TI校园故事#+TI ❤芯,开启我的电源时代

楼主(2012-11-15):
河海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实验平台:FLUKE 15B数字万用表
FLUKE 199C
示波器

研究电源已两年有余,回头想想,我的电源时代的开启还得从TI的芯片开始说起。
两年前,刚读研究生时,导师由于项目的原因给我分配了个高频感应加热电源的研究课题,从此我便走上了电源研究的不归之路。但那时由于本科时电力电子技术的课程没学过,对电源知识一无所知,突然间接到这个课题,感到十分茫然。于是从起初的电工学、模电、数电……一路学起。但我们做电路研究的,不能只理论不实践,于是在一时的冲动之下,我DIY了一个方波发生器,芯片是TICD4069UB,外围只用了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上电后输出方波的稳定性还可以。但想想,CD40696 反相器结构,于是我就带着疑问比较了CD4069CD404974HC0474HC14,经过比较几种电路在不同频率下的输出波形的纹波和幅值及稳定性,最终发现74HC04的输出稳定性较其他三种效果更好(当时比较的频率范围是在100KHz~2MHz,电路如下)。
从此我便做起电源达人,成了一名“电源工程师“。
由于用过TI的芯片较多,如芯片UC3895,UC3823,UC3842, TL494,TL431,SG3524 UCC27424,UCC27210,6N137……
这里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说说几个最典型的电路以及其解决方法。
首先说说全桥电路电路常用的移相调功电路,这个电路是通过TIUC3875实现的,工作频率在1MHz,这个芯片起初调试我是在开环状态调试的(关于3875的外围电路设计我就不多说了, TI官网上有3875DATASHEET,且网上有很多这种外围电路的设计资料),这里只说说我的设计心得以及设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电路如下。一个是这个芯片要通过锁相环和外围电路实现频率同步,锁相环选用的TI74HC4046,开始调试时锁相环和3875的同步引脚之间直接相连,调试是发现输出信号稳定性非常不好,于是我试着在同步引脚和锁相环4较输出间接了一个电阻,可是电阻太大或太小3875的输出仍不稳定,只能选用9.1欧的电阻,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调试出来是这个样。还有PWM的工作频率较高,因此软启动的引脚和地之间所接的电容容值要小,但太小充电太快也不好,综合考虑电路里选用了1uF的电容。另外这个电路里的误差放大器设计也是一个难点,这个误差放大器的频率范围是7MHz,而我主电路的工作频率是1MHz,因此反馈放大倍数不可取的太大,但太小响应时间有太长,综合考虑选用了1K的电阻,具体电路如下。还有开环调试时最好将C/S(+)引脚接地,如果不接也有可能导致输出信号不稳定。死区调节引脚Delay A-BDelay C-D,最好在接地的电阻两端接一个1nF10nF的瓷片电容。至于RAMP引脚的电容和电路里其他参数的取值,我就不细说了。

另外,UC3823开环调试时一定要注意使其过流引脚接地,前沿消隐最好用一个10K 1%精度的电阻和一个电容并联后接地。最大占空比最好不要超过87%
半桥UCC27211驱动芯片使用时,若前级输入信号的高电平为5V,最好在其前级加一级UCC27424的整形和电平转换电路,自举电容若用电解电容,最好在其两端再并一个小的瓷片电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有阐述, 有经验, 有结论, 我也顶一个

楼主:
谢谢,希望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B:
顶一下! 不懂得路过。。

网友C:
顶一下  没看的路过

网友D:
不错,里面有很多经验数据,学习了,多谢学长分享.......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开发经验   其实每个工程师都有自己的故事  呵呵  多多努力吧

楼主:
谢谢,仅仅是经验之谈,希望后来的人少走些弯路

网友E:
楼主在开关电源这块感觉功力很深厚   还要多多指导我们这些小菜鸟   呵呵

楼主:
过奖了,谈不上功力有多深厚,仅仅是点经验心得

网友F:
RBK-6000-2、RBK-6000-6、RBK-6000-Z型可燃气体报警器为本公司全新升级的产品,新型可燃气体报警器替代以前的老款RBK-6000型可燃气体报警器,性能更稳定,外形更美观,应用更广泛。
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咨询,咨询电话:0531-88168198   15098951718  公司网站:http://www.mingyaokemao.cnhttp://www.81986808.cn
我公司还有其他的产品供您选择,详细产品资料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