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可调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2-11-15):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直接代换即可。注意DA之后需要适当滤波。

网友B:
用DA也要加入反馈

楼主:
当然可以。
直接代换即可。注意DA之后需要适当滤波。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nxp的lpc935的DA输出,是不是需要加一级跟随器后再带滤波呢?
直接代换的话,反馈怎么控制呢?
打算用ncp的1203来做,但查找了资料都没说辅助绕组怎样绕。
初次接触开关电源,有啥不对的地方请多原谅!

网友C:
搞个三极管并在原来的431上,运放控制三极管
辅助绕组还不是给IC供电,一样

楼主:
根据ON的网站提供的变压器计算软件,只能算出一次侧和二次侧的参数,但没有辅助绕组的参数。
另外,因从未接触过开关电源,所以用运放调输出电压部分,不太了解,能否提供运放自接接光藕的反馈计算方法?
谢!~

网友C:
运放反馈可以度娘或者谷哥一下358恒流恒压充电的电路图来参考一下,把电压反馈环的基准换成你的DA来调节就ok了

辅助绕组就是给IC供电用的嘛,
辅助绕组电压和输出电压满足:(Vcc+Vd)/(Vo+Vd)=Nf/Ns
所以Nf要满足:
(Vccmax+Vd) /[(Vomax+Vd)/Ns] > Nf >(Vccmin+vd)/[(Vomin+Vd)/Ns]

网友D:
30%的要求好低啊

楼主:
运放反馈可以度娘或者谷哥一下358恒流恒压充电的电路图来参考一下,把电压反馈环的基准换成你的DA来调节就ok了

辅助绕组就是给IC供电用的嘛,
辅助绕组电压和输出电压满足:(Vcc+Vd)/(Vo+Vd)=Nf/Ns
所以Nf要满足:
...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去看看,非常感谢!另外再问一句,用tl082来代替lm358,直接用AC-DC的输出供电有没有问题?
谢谢!
30%的要求好低啊

只是用来测试产品的电压检测功能而已,要求电压范围是24V +/-10%或24V +/-20%而已,所以有+/-30%的调节范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