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时钟电平匹配问题

楼主(2012-11-16):
FPGA型号:XC3S500E我使用此芯片给ADC提供时钟信号,AD芯片输入时钟电平要求为H>3.5v,L<1v,而FPGA端口最高可配置为3.3v,输出为H>2.9v,L<0.4,所以我的时钟信号电平不匹配,在网上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所以就在这里请教大神了,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FPGA的高无法被ADC识别为高啊。我觉得。

网友A:
可以接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在查这方面的资料呢,要是问题解决了我就把心得贴上来,也算是顶了猴哥的版块,向猴哥看齐了,呵呵 ~~~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恩,我在查这方面的资料呢,要是问题解决了我就把心得贴上来,也算是顶了猴哥的版块,向猴哥看齐了,呵呵 ~~~
引用 楼主:
必须支持我。

楼主:
查了一天的资料,然后跟导师讨论了一下,最后的决定是换ADC芯片。此ADC为5vCMOS电平,FPGA可为3.3vTTL/CMOS(当然,FPGA的电平是多种可选的)
原因:
1. 电平转换可以做到从3.3v向5v的转换,选择具有TTL 兼容输入端的器件:HCT、AHCT、ACT、ABT 和FCT 系列器件可用于3.3V 至5V 上升转换。但是该解决方案会消耗过多的系统功耗,在功耗是重点考虑事项的应用领域中,应避免使用此种方案。
2.本例中转换的电平为时钟电平,即使能够完成转换,可问题是转换完成后的信号基本不会是较理想的方波,产生延时不说,还会破坏信号的上升沿、占空比等等,如果再加入后续的对波形进行调理的电路,那就更麻烦啦(时钟可是器件的脉搏哪,不可乱来,不可凑合)。
以上是个人理解,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功耗要求很严格么?更换不同型号的ADC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功耗问题;目前的电平转换器有高速低功耗的,信号边沿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解释一下边沿不是问题呢?我这个是时钟信号,我想对其边沿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如上图是一个低转高的例子,看了我就没信心啦。

网友C:
我个人觉得还是电平速率过快   导致adc转换芯片速度跟不上    才会导致上述原因   更换芯片应该是最彻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还是电平速率过快   导致adc转换芯片速度跟不上    才会导致上述原因   更换芯片应该是最彻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电平标准不一样吧。

网友D:
这年头5V的ADC越来越少了,这个电压的ADC也不是什么高速的,换一个3.3V的是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