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上电后,光模块的灯一直闪,如图

楼主:
光模块用的1X9   RXTM155,原理图如下:

交换芯片用的MARVELL 88E6060,手册中有如下的图:

所以我就把交换芯片上的SDET口直接对到光模块的SD上了,上电后光模块的灯一直闪,表示有数据输入吧,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2-11-16):
谁教你用5V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模块是5V供电的,楼上认为应该怎么接?

网友B:
你的指示灯接的数据线?我记得好像PHY有专门的端口借指示灯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接的交换芯片上的LED CONTROLLER

网友A:
82欧,130欧是用于3.3V的LVPECL电平匹配的,如果你用5V电源,则这两个电阻要重新计算
或者把光模块换成3.3V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