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3问题报警

楼主(2012-11-16):
(无正文)

网友A:
89c58

网友B:
应该没有使用外部标志吧?

网友C:
这是连接错误.
意思是连接器没有在库中找到 hbcd 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

从 KEIL 官方的网站上看到的说明: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CAUSE
This segment is a library routine that your program utilizes. For some reason, the linker cannot find the library which contains this routine.

RESOLUTION
Choose BL51 Code Banking Linker from the Options menu and click on the Linking tab. Make sure the option Ignore Default Libraries is unchecked. Turning that option on causes the linker to ignore the standard C51 libraries.

If that does not work, then rename the C51 directory (or wherever you installed the tools) and try re-installing. It may be that one of the .LIB files was accidentally deleted or has become corrupted.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Warning L2 in the BL51 Us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