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给了个模拟直流升压电路但没看明白

楼主(2012-11-16):
这个T1,T2会截止吗
上电,T2导通->T1导通->T1集电极电压有下降趋势-->C1
反馈给T2基极->T2基极电流增大并形成正反馈,导致
T1、T2饱和,电感电流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T1退出
饱和区,集电极电位上升,并通过C2反馈给T2基极,
T2趋向截止,Ic电流减小-->T1集电极电流减小--->通过C2
反馈给T2基极,最终T1、T2截止,储能电感释放能量,
D1导通,C1充电。电感储存的能量释放完毕,又回到上电的初始状态
,当C1上的电压达到设定的电压,D2击穿,分流一部分T2的基极电流,
T2导通时间减少,电感充电时间减少。从而达到稳压的效果,请大侠们点评下

网友A(2013-03-28):
看不出明白,T就是Q吧?输入3.7V吗?按常规左入,右出.是不是?

网友B:
问题不大,就是C1C2说倒了

网友C:
这是一个简易的多谐发生器+开关管的BOOST电路,没有稳压功能。

网友D:
这是一个简易的多谐发生器, 不过不包括 Q3. Q3 是瞎搞上去的吧, 估计想完成反馈稳压, 不知道怎么实现吧.

网友E:
pfc明白,这个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