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2移植问题

楼主(2012-11-16):
大家好!我用网上提供的方法移植yaffs2系统到我开发板上,用的nandflash是1G K9K8G080U,页大小为2k,我重启开发板后,能正常起来,启动信息却显示当前挂载的是yaffs system,这个是不是说明我当前这个文件系统是yaffs的呢?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126,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
      host=192.168.1.126,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1.224, rootserver=192.168.1.224, rootpath=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rw
yaffs: passed flags ""
eth0: link up (100/Full)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20K
INIT: version 2.86 booting

/ #
/ # mount
/dev/root on / type yaffs (rw,relatime)
none on /proc type proc (rw,relatime)
none on /sys type sysfs (rw,relatime)
devpts on /dev/pts type devpts (rw,relatime,mode=600)
/ #

我将mtdblock2这个分区mount成yaffs2时打印了如下信息:

/var/volatile/tmp # mount -t yaffs2 /dev/mtdblock2 /mnt/yaffs2/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rw
yaffs: passed flags ""
/var/volatile/tmp #

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到这边时打印的信息都会显示当前自动选择的文件系统类型为yaffs1或yaffs2,而我这里没有相应的信息,是不是有问题呢?
这是我内核里文件系统的配置:

谢谢!!!

楼主:
我的问题是,我当前这个文件系统到底是yaffs还是yaffs2呢?如果是yaffs,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各位大牛!!!

网友A:
我的文件系统是直接显示yaffs2的
楼主的问题不好解释
看看别人怎么说

楼主:
3# jlass 谢谢回复!
急求大神!!!
我看别人在挂载的时候就有提示的,我的很奇怪竟然没有。
不过系统启动后通过cat /pro/yaffs查看is_yaffs2显示是1,这个是不是表示我文件系统是yaffs2呢?

/proc # cat yaffs
Multi-version YAFFS built:Nov 16 2012 09:57:45

Device 0 "jffs2"
start_block.......... 0
end_block............ 4063
total_bytes_per_chunk 2048
use_nand_ecc......... 1
no_tags_ecc.......... 0
is_yaffs2............ 1
inband_tags.......... 0
empty_lost_n_found... 1
disable_lazy_load.... 0
refresh_period....... 500
n_caches............. 10
n_reserved_blocks.... 5
always_check_erased.. 0

max file size....... 549755811840
data_bytes_per_chunk. 2048
chunk_grp_bits....... 0
chunk_grp_size....... 1
n_erased_blocks...... 4015
blocks_in_checkpt.... 0

n_tnodes............. 552
n_obj................ 1945
n_free_chunks........ 513960

n_page_writes........ 5464
n_page_reads......... 6155
n_erasures........... 64
n_gc_copies.......... 4235
all_gcs.............. 879
passive_gc_count..... 879
oldest_dirty_gc_count 49
n_gc_blocks.......... 63
bg_gcs............... 63
n_retried_writes..... 0
n_retired_blocks..... 0
n_ecc_fixed.......... 0
n_ecc_unfixed........ 0
n_tags_ecc_fixed..... 0
n_tags_ecc_unfixed... 0
cache_hits........... 0
n_deleted_files...... 0
n_unlinked_files..... 16
refresh_count........ 1
n_bg_deletions....... 0
tags_used............ 128
summary_used......... 8763
/proc #

楼主:
问题已解决,之前在uboot里配置的启动参数有问题!结贴!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