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接打电话

楼主(2012-11-16):
我们有个CDMA2000直放站板子,射频信号经过A/D转换后进入FPGA处理(暂时还没处理功能),然后经过ARM通过网口和PC机相连,问下能不能在PC机上实现接打电话,有没这方面的软件,我老师让我查下有没这方面的资料,烦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很强大的想法

网友B: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直接用软电话,SIP电话,或是加个S口用模拟电话都可以
软电话有免费的开源软件

网友C:
很不错的想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D:
PC机接打电话,找个与PC机接口的GSM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