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对热电偶有干扰吗?

楼主(2012-11-16):
我和同学一起做一台仪器,我做的是温度控制部分,他做的是运动控制部分(步进电机),他那边电机没开时,我这边温度好好的,他电机一开我这边温度就开始跳。 温度传感器用的是最普通的K型热电偶,7块钱一根,补偿线外面还带屏蔽的。如图。

各位帮忙看看,谢过了。

网友A:
步进电机是感性器件,要用隔离电源电源供电,否则很容易影响上级电路

楼主:
电机那块 有单独的电源供电 和我这边是完全隔离的,只是在空间上 我们两部分有些接近。
谢谢回复。

楼主:
我 困惑是不是 电磁波在屏蔽线上产生电荷,影响了测量效果。 因为我用导线连接屏蔽线和单片机的地,跳动明显少了,但是温度不准了,直接下降一大截。:)

网友B:
你的电路屏蔽没有做好,电机产生的干扰信号通过空间耦合到你的电路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追问一下,干扰是通过热电偶传进来的吗,这根热电偶有1.5m长,空间上也就它离电机比较近。:)

网友C:
楼主最好画个相关电路,大家给你分析一下,免得像猜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热电偶 端子直接接max6675芯片 出来就接单片机。

网友C:
你到这里看看怎样分析“探头干扰”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91224&highligh

网友D:
步进电机是感性器件,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E(2012-12-22):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你解决了吗

网友F:
你的屏蔽是怎么接的?是否两端接地。

网友G:
6675输入加RC滤波。
其实很多问题都很简单的。

网友H:
试着屏蔽线不直接接地,而是通过2000PF的电容接地

网友I(2013-01-26):
你单片机和测量电路这边的电源质量如何啊?

网友J:
应该是你负测量端没有接到系统的固定电压上,一般用两个电阻分压到零点几负即可,然后把负测两端接上去,这样就没问题了。不知道楼主这样做了没有,如果没有,那问题就是电机的干扰信号使你的热电偶信号共模电压超出了AD范围,使数据跑了

网友K(2013-02-26):
随着工业的自动化的发展,现在的传感器在工业中的应用是非常的多了。而我们经常使用到的热电偶就是属于传感器的一种,热电偶是根据热电效应测量温度的传感器,是常用的测温元件之一。但是我们在使用热电偶进行测量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一些干扰的情况。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了解下预防热电偶受到干扰的有效措施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8e%aa%e6%96%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