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相位滞后电路 仿真结果实在看不懂

楼主(2012-11-16):
file:///C:/Users/HD/Desktop/未命名11
file:///C:/Users/HD/Desktop/未命名
RT,仿真软件是multisim11,  V(6)代表6号点的电压 V(3)代表3号点的电压,有几个很不能理解的地方是:
1、3.3kHz(截止频率)以下的信号,为什么3点电压放大倍数能到100倍,而6点能到差不多16倍,不是应该6点小于1倍,3点小于16倍么?
2、相位角大致在几十HZ的地方,3点电压相位出现突变,我试过把步进角度改小,结果任然有突变?如果说对于周期信号180度也可看成-180度的话,那么相位图中,频率几HZ的滞后角呢,比如2hz时相位角-100,这个时候就不是100度了,也就是x轴下方的相位不能直接对折到X轴上方.这个这么理解?
3、200kHz(16倍放大,运放带宽限制)以下频率,3点和6点相位角为什么相差这么大,什么导致相位差这么大?
以下附上multisim11的仿真文件

谢谢各位大神帮助

楼主:
怎么插入图片呀

网友A:
添加附件,插入

楼主:
谢谢lgz2006,以下附件中是图片,

网友A:
悬浮电源?

楼主:
LGZ2006太感谢你了  我自己找了半天,一直没往这个方面想 电源忘了和系统共地,这样解决了相位的问题,但是增益问题,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问题1还是存在,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B:
没有错,是16倍。注意刻度是1、4、7、10……

网友C(2013-03-01):
有电路图吗?

网友D:
MULTISIUM11?我用的10.1版本感觉容易出错,仿真出来很多地方乱七八糟,尤其在多OP环路补偿仿真时。后来干脆手算,然后搭建实际电路验证。。
11版本貌似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