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线性稳压器TPS74201

楼主:
TPS74201单路输出 LDO、1.5A、可调节电压(0.8 至 3.3V)、任意电容或无电容、可编程软启动。推荐电路如附件所示,我把Vin和Vbias连在一起接5V,配置R1、R2输出3.3V,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后电压下降,最后为0V。用手触摸Css(软启动时间控制电阻,我知道用手触摸不对,但这是我发现的现象)输出电压有时候又能恢复。
谢谢!!!

TI推荐电路

TI推荐电路

内部结构图

内部结构图

网友A(2012-11-16):
会不会是过热保护呢?
输出能力很强, 如果散热不好的话, 器件发热会很厉害.

楼主:
应该不是过热保护,我把负载全部去了,只剩下一个LED指示灯,而且器件也不热

网友A:
"用手触摸Css(软启动时间控制电阻,我知道用手触摸不对,但这是我发现的现象)输出电压有时候又能恢复。"

从楼主这句话来看, 还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虚焊方面的问题.

网友B:
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C:
估计是哪里接触不好吧

网友D:
估计是你电路点焊时,没有焊好,就是虚焊了,有时可能你碰一下,它就接触上了,有时就没接触上。

网友E:
看看芯片的epad 没有焊接好

楼主(2013-02-09):
引用 网友A:
"用手触摸Css(软启动时间控制电阻,我知道用手触摸不对,但这是我发现的现象)输出电压有时候又能恢复。"
...

应该不是,我起初也以为是,重焊了好几遍,然后还进行了测试

网友F:
再仔细看一看   技术手册   应该是哪个细节你忽视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