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怎么把两个9260开发板用NFS连接

楼主(2012-11-16):
有两个9260开发板,我现在要把两个开发板用NFS连接,一个做服务器端,一个做客户端,客户端这个实现比较简单吧, 平时虚拟机挂载开发板应该就是这个模式。但是开发板级别的服务器端怎么整啊,据说要配置内核,让其支持NFS服务器,具体怎么配置啊!内核运行后还需要配置其他的么,还有挂载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啊。。。。大神,救命。。。。。。

网友A:
能常都是把PC机做服务器

网友B:
开发板作NFS server有何不可?你只连另一个客户端,而且是作文件服务器,有带宽就好使

网友C:
楼主你是对的,先确认一下内核是否可以提供nfs服务

网友D:
1,编译时候内核 选择 支持 NFS 格式的支持
2,设置好 UBOOT 的参数,一般都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