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下使用keil4

楼主(2012-11-16):
各位好心人:
        帮帮忙,在win8 64位机下安装keil4 **不成功啊?有什么方式或可以用的版本,本人想编译STM32,别的编译器是否可以再此系统下运行?

网友A:
64就不知道了,试试换成32位的。
  我就是64位的WIN7 换成32位的WIN7了

网友B:
坐等,占个楼先

网友C:
楼主好时尚啊,拿着win8做开发!~~

网友D:
win8就TMD一个平板,搞啥开发啊,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E:
呵呵,我这keil3一直还不能用debug。。

网友F:
开发,还是不要用最新系统了,我64位 win7 完美keil4,等一些软件(iar,dxp,mplab,quartus II)都没有出现过错,所以win7 64位可以选择的

网友:
win7 64位
飘过~~~

网友G:
追求时尚是个大忌:lol

网友H:
千万当心做小白鼠

网友I:
我对64位没有信心,是因为好多开发人员都不怎么习惯64位的思考方式,呵呵,还是32位系统好

网友J(2013-01-09):
本人在Win8 32位专业版90天试用版上安装Keil9.50a和**成功。
关键是在注册时,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uVision4!

网友K:
机器破,还在用XP,没碰到什么问题呢

网友L:
KEIL 9.05没通过,9.0却通过了,正常使用

网友:
我试过用win7 64 dxp就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本人在Win8 32位专业版90天试用版上安装Keil9.50a和**成功。
关键是在注册时,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uVision ...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啊!!!!!!!!

网友N:
今天见识了,哈哈

网友O:
还在固守XP的飘过……

网友P:
我以前装的win7,现在换成xp了,这些行业软件新系统都支持得不好,还是等等再说吧,先用xp,任何软件安装**都没问题。

网友Q(2014-05-08):
对!一定要在管理员身份条件下运行!!!

网友R:
keil是个简单的软件,相对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

网友S:
今天长见识,谢谢提醒。

网友T(2014-11-26):
下载注册机,在WIN8 里找不到了,试了几次,好奇怪?

网友U:
看来做开发还是win7比较靠谱啊,要是有两个机器的话,就一个装win8玩玩

网友V:
记着有32bit运行模式吧!

网友W:
我用的就是surface pro3 64位系统啊。完全可以的。只是一定要将keil设置为管理员权限。有了管理员权限就一切ok了。

网友X:
长姿势了。

网友Y:
WIN8的可以用吗

网友Z:
XP或32位W7的路过

网友AA(2016-07-27):
ok,解决,win8下可以用了,没2K限制

网友AB:
64位相对难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