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出不来、不工作 求大神

楼主(2012-11-16):
【运放不工作】

描述:被测对象为电容,我用已知1.5PF的电容放在被测端,有输出,输出值和计算值一致。
                              若换成1PF的电容就没输出了............
                              要是换成比1.5PF大的电容没有输出,倒还可以有想法,因被测电容大小与输出电压成正比,可能输出值溢出了....
                             1.5pf能出来,1pf出不来,这样运放还是不能算工作了吧.......
        小弟刚接触硬件,各方面没有经验 ,希望各位多多指点,感激不尽~

下面是微电容检测的C/V转换电路,

左边是模拟开关,中间两个是运放,最后是差分减法部分:通过充放电来检测外界微弱电容的改变,以电压形式输出。

网友A(2014-04-21):
没看出来。
不过,电容太小很多东西就不能忽略了,包括引线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