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器掉电不消失电路的3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2-11-16):
有个SRAM存储器掉电不丢数据的小板   最近画了原理图   74HC138译码器的6脚控制端接了个3个脚的小片子  不知是什么  原理图如下。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看74HC138资料,这个6脚为使能,
这个三脚IC 应该是上电为高
可以是复位IC IMP809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接高电平呢  还要通过复位下

网友A:
为了电源稳定后再启动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