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DISCOVERY 连不上!

楼主(2012-11-16):
前购买的一块STM8L-DISCOVERY学习板,今天debug时突然提示“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请问是什么情况,谢谢

STVD 4.3.2
st-link upgrade 2.2.0.0
STLinkUSBDriver.dll 4.3.2.0

楼主:
用ST Visual Programmer擦除的时候,提示“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按住reset复写了几次就OK了,很奇怪。

网友A:
1.板上的st-link 还是好的

2.STM8L芯片可能出问题了

如果有同样封装的STM8L芯片,换1片最方便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复位信号上面有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复位信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