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OP227 反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2012-11-16):
最近调试一个开关电源,要求:输入220V,输出:+5V/2A,15V/3A,+15V/1A,
-15V/1A,24V/1A.磁芯是EC49的,开关芯片是TOP227.
      问题描述:带负载110W的时候,工作5分钟就会自动重启动,观测开关波形,发现有的该开没开,出现漏开现象,很疑惑。
     还想知道变压器初级绕组多少比较合适,电感量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工作5分钟出现,是不是IC过热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人,我想知道EC49磁芯的Al值,我查资料都没有,您那里有没有?

网友A:
要AL干啥?开的气息不一样,AL就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AI值去算匝数等参数吗?

网友A:
对于磁环,工字电感可以根据L=N²*Al来算N,因为这种磁材气息已经固定。
而类似于EE型这种需要两半合起来用的,气息不同其AL不同,无法直接用。
回复 楼主:
AL是特定条件下测得数据,不是固定不变的。。。

楼主:
只发电路图可以吧?
回复 网友A:
我给出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大概算出变压器的参数呀?推荐一组参数好不?

楼主:
急求一个问题!今天绕了个变压器,原边70T,+5V3T,其余的按这个变比算出来的,以前一直用的+5V的是7T,今天这个变压器上电后烧了3个top227,正在郁闷中!!!
回复 网友A:
测试同名端等都正常,还没找到爆机原因,高人给点灵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知道EC49磁芯的磁通密度,找了好多都没找到: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开关电源不多,不懂的太多了,再问个问题,EC49磁芯不常见,它和EE系列的那个对应呢?

网友A:
磁通密度一般取0.2-0.3T,你这大功率而且频率也高,磁通密度还是取0.16-0.2之间吧。
原边70T,有点多了吧
EC也是一个系列,EC49的Ae你卡一下中柱直径就算出来了,大概是243mm²

炸**,无图无真相

楼主:
这么晚回复,不胜感谢。能不能提供EC49的详细资料呢?你有吗?还有磁芯密度取多少能不能算?
11# 不亦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了好久书,感觉你推荐的几个值很靠谱,但是按书上计算的公式算出来原边26匝,副边仅仅0.64匝,这个不好整呀。还有一点问题,完全能量转换的最大工作频率能确定吗?

网友B:
磁通密度一般取0.2-0.3T,你这大功率而且频率也高,磁通密度还是取0.16-0.2之间吧。
原边70T,有点多了吧
EC也是一个系列,EC49的Ae你卡一下中柱直径就算出来了,大概是243mm²

炸**,无图无真相 ...
引用 网友A:

Ae是卡的嘛?Ae不直接等于直径吧,规格书上有的

楼主:
呵呵,EC49的磁芯资料不太全,卡卡也好
14# snakeemail

网友A:
“EC49的Ae你卡一下中柱直径就出来了”
我原话貌似没有说Ae等于直径吧:L
对于磁芯来说,Ae就是其中柱截面积,卡出来直径自然知道Ae。。。
规格书上是有,但是不同的厂家,略有不同(尤其买到差劲厂家的),估计LZ也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家的:lol ,还是自己卡实物来的快,准确
14# snakeemail

网友A:
晚上有事耽误了,睡得晚,不是大晚上不睡觉来逛二姨的哈;P
磁通密度可以参考你用的磁芯的规格书来取,看磁滞回线比较直观。。。
给你一份常用磁芯型号的资料,最好找你用的磁芯供应商要对应的规格书看

常用磁芯型号资料:

12# zilanwy

楼主:
二姨?不懂:L
回复 网友A:
麻烦看下13楼的呗,回复下

网友A:
二姨就是“21“就是21IC,坛子里的网友都知道:lol
这颗IC的工作频率不是固定的?
次级取证调整参数
18# zilanw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悲剧就从调整次级开始,原来的变压器仅仅是带不动100W的负载,调整次级参数为2匝后,我已经爆了5个TOP227了,周末都没敢加班,害怕爆完了: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看二姨了吗?

网友C:
悲剧就从调整次级开始,原来的变压器仅仅是带不动100W的负载,调整次级参数为2匝后,我已经爆了5个TOP227了,周末都没敢加班,害怕爆完了:L  19# 不亦心  ...
引用 楼主:

爆一个是不小心, 爆两个是真不小心, 爆三个是技术不不到家, 爆5个是RP有问题

网友D:
算了半天变比,就没看见你计算初级电感。初级电感不确定,绕什么变压器。
主控回路是5V?这个回路占你整个负载10%还不到,显然不适合做主控回路。
初级电流峰值是多少?没有初级电感值你也计算不出来。
校核反射电压没有?如果反射电压过高,蹦管子是必然的。
当然,还有漏感,这个因素得往后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际上你说的这几个参数都计算了,只是在这里没有都表现出来,看你说的几个还是很对口。现在的电源换了个TOP249,已经解决了问题,但是蹦管子的原因还没找到,还真有可能是反射电压的问题,明天算下,谢了。

网友(2013-03-19):
我想问下楼主  我也在做这个  请问你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