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恒流源

楼主(2012-11-16):
需要做一个恒流源,AC-DC:24V供电
要求恒流源输出80mA~100mA
精度要求高,之前用过LM317搭建的恒流源,但是噪声大
谁能推荐几种比较常用的恒流源电路,或者低噪声、低漂移的芯片也行
万分感谢!!!

网友A:
TL431不知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用过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432+线绕电阻+MOS应该还行吧,,搭一个测一下就知道了,又不费事。。。。

网友B(2013-03-21):
使用mosfet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