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的这个电路没看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并联在第一个三极管基极的电阻也是2.2M。三极管的型号是3904,输入信号可以认为是有悬空和高电平。B3大约为10V左右。G2输出至NMOS的栅极。C端连接至NMOS的漏极。我的理解是,悬空的时候相当于Q13的基极被拉到地,不会导通,输出也就是10V。3.6V时Q13导通,输出是0。但是不管哪种情况,后面两只三极管都没有作用。不理解。
上图,重发一遍

网友A(2012-11-16):
楼主是不是从PCB描出来的图,画错了。
Q14,15是不是PNP的,其在放大状态,相当于与R44形成中点分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我很确定没有错,并不是描下来的。

网友B:
PCB测绘电原理图是个技术活

网友C:
是个体力活……
明显是画错了

网友D:
R40R41并联,R36R45串联,这四支电阻就像是画错了。

网友E:
楼主再给力啊

网友F:
哈哈
那么多人都说楼主画错了 肯定就错了

网友G:
上实物照片:lol

网友H:
Q13基极接3.6V?

楼主:
等我有空重新编辑了发上来

网友I:
Q14 15的基极都没有偏置 啊。

网友J:
楼主,我看后面两管是为了输出低时增大灌电流用的

网友K:
.必须的错了  看最后一个三极管一看就是错了  根本无用啊

网友L:
你见过定型的原理图上还有电阻串联并联的吗?

网友L:
输入是开关电路就是你分析的结果。要是输入是带负电压的话,还有待分析。

网友B:
你见过定型的原理图上还有电阻串联并联的吗?
引用 网友L:

:P 这个可是说错了,不光串联,并联也有

网友M:
确认好了再发啊

网友N:
晕,图抄错了

楼主:
可以说的更清楚一点吗?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