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09多布线

楼主(2012-11-16):
请问下图中的布线是如何做到了,手动布线如何同时布多根线 并且不的美观整齐 像下图中的是的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毛晓亮/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58327679/QQ/WinTemp/RichOle/4R$OT%7DSB4%253O6%7B]%7B4@N8E0U.jpg

网友A:
百度下你使用软件的总线布线方法。

网友B:
先选中所有焊盘
Place-Interactive Multi_Rou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