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

楼主(2012-11-16):
(无正文)

网友A:
没画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这还不全?

网友B:
图2就好了 感觉图1是画蛇添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别人的图,人家这样做可能有一定道理,等高手。。。

网友C:
图2 就可以了,D1放在那边没用

楼主:
maychang大叔,HWM大叔,这里需要你哇

网友D:
楼主要给出图1的整体电路的情况才好进一步分析。

网友E:
图1的个别电阻,如R2,R?,是不是实际电路焊了0欧?有时候对电路参数不确定,就画这么个电阻,实际计算后,再串电流表量电流,这样做样机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端是一块视频信号同步信号分离芯片输出的场同步脉冲,输出直接接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人家产品说明书上给出的电路,实物我没见过

网友F:
图一Q1的主要功能不是驱动光耦,而是别的用途,光耦用于系统自检。

网友G:
防止上电时的误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详细点吗?

网友H:
只是预留的。
D1没有作用。
C1/R1提供一个交流、直流回路,在长线时、有干扰时有作用,一般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