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7905 输出负电压不是-5V 问题

楼主(2012-11-16):
如图所示 7905 供电电压为 AC17  ,那么7905输出电压应该是-5V左右才对,可是实际输出却是-13V,电路没有问题(7912输出负电压正常),在7905输出端对地加了一个470欧姆的电阻,输出电压为-6.5V左右,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个l7905是中国产的,就是9毛一颗的那种)换了一个也是如此,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05有毛病,画个12图干么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图里7912换成7905就不对了?

网友C:
换个10毛钱的

楼主:
把7912换成7905啦 , 有什么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很奇怪的问题,我换了个还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7912换成7905啦 , 有什么毛病?

网友B:
仔细检查你的封装引脚顺序是否一样,要不就只有说你芯片有问题了,买个ST的也贵不到哪里去吧。

网友D:
说明7905有毛病,买一个正规的,或者看看输入电压是否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封装引脚都一样的:Q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换过一个了,电压从原来的DC20v ,降到dc12V,输出-7.5V左右

网友D:
7905不会这么差,检查一下器件质量。
如果7905没有问题,把那个二极管去掉试试,也许二极管焊错了,焊了个稳压管。
检查问题需要一个清晰的思路才可以。

网友E:
替代法,换一个正品的7905试试!三端稳压电路够简单的了!

网友F:
检查输入输出电压。还有你的图纸搞全了再说比较好。别管国产还是进口,敢写7905,就不会输出-6V或者-4V。还有为什么用2只整流桥?变压器加个抽头就成了,变压器成本按瓦数算,整流桥的成本可是按个数算。

网友B:
是啊,国货再垃圾,也不会说常规条件下连电压都出不来,让楼主换ST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不要钻“国货”的牛角尖。

网友G:
用两个整流桥,要增加两支二极管的管压降,那是纯浪费。

网友H:
楼主的变压器有中间抽头么?如果地是浮地,要求正负电源的输出严格平衡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二级管没有焊反

楼主:
嗯 好的
15# autopccopy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变压器没有中间插头 只有4组AC电压,8跟线,所以要用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就直接用国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办法,变压器没有中间插头,你说的二极管是那俩个4007?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中间插头

网友G:
25楼:
没有中心抽头,把两个绕组接到一起,不就是中心抽头?
两个绕组接到一起,注意相位别接反。

网友F:
22# swg897570 那输入电压多少?还有你用的78系列还是78L系列?注意引脚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F:
15AC ,引脚没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道理,要去试试

网友I:
接上一个1k的负载电阻试试. 有的芯片对最小负载电流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J:
别是脚位真的搞错了吧

网友K(2013-05-08):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求解、、、

网友L(2013-08-0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木有?我的7905只有在-12V左右输入才是-5V输出,-15V输入-6.6V左右输出,—20V输入,输出-11V左右,郁闷啊,请大侠帮忙解决下,3Q啦~

网友M(2015-06-1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