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温漂补偿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16):
你想实现交流耦合?

网友A:
先搭一个单路的直流耦合,测试一遍,确认元件没有问题。

网友B:
电容选用黑点瓷片(零温漂)或用NPO电容器
NPO电容器是电容量和介质损耗最稳定的电容器之一。在温度从-55℃到 125℃时容量变化为0±30ppm/℃,电容量随频率的变化小于±0.3ΔC。
http://hi.baidu.com/anothertwo/item/b8dbf8587884a70ae7c4a528

电阻选用低温漂的
捷比信精密电阻常见温度系数为 JEPSUN: 50PPM/℃,25PPM/℃,15PPM/℃,10PPM/℃,5PPM/℃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4103705.htm

网友C:
还有这款运放自身的温漂也要考虑上,每度最大是1uV,115度的范围最大会有115uV的漂移

楼主:
纯交流输入,输入有效值2VAC,50HZ,输出没有失真,无相移。只是在做温度试验的时候,幅值有温漂。 相位无变化
2# mohanwei

网友D(2014-02-22):
mark

几年前用过相似的电路  也是交流信号 不过被测信号是50KHZ
但是很遗憾,没有测温度这块。。。

听老t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