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如果工作在5V会不会出现异常情况啊?

楼主(2012-11-16):
最近不小心,给板子加了一个5V电源,单片机和模块都是工作在3.3V的,但幸运的是电路没有被烧掉。但是,程序出现了异常情况。
    CC1101:CS脚一直拉低,GDO0脚出现矩形波,周期大概10us,GDO脚为Asserts when sync word has been sent / received, and de-asserts at the end of the packet. In RX, the pin will also de-assert when a packet is discarded due to address or maximum length filtering or when the radio enters
RXFIFO_OVERFLOW state. In TX the pin will de-assert if the TX FIFO underflows.
    MOSI  MISO脚都没有信号,稳定电平。经过确认,板子没有一直在发送数据,板子也没有被复位。不知道是程序卡死了还是模块异常了

另外  连续向CC1101发送一些滤波命令,会不会应为发送太快而导致CC1101有些命令无法执行(除了某些特殊情况,资料上介绍的一些特殊情况),CC1101有没有类似的滤波命令缓存之类的。

我现在为了保证状态切换正确,发送模式切换的滤波命令后,我都会读CC1101状态寄存器确认该状态达到后才结束,这样有必要吗

网友A:
要判定是否过压损坏器件可以用交叉替换法,先确定程序本身没问题,然后替换掉MCU,如果有问题说明射频芯片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后来重新上电了,发现板子都正常,是不是说明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