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原边PSR开关源请帮查看是否可以过认证

楼主(2012-11-16):
初次自己LAYOUT一款原边PSR开关电源(CR6235)请大家帮看看是否可以过CE与GS认证.审核下变压器资料
输入:AC:100-240V
输出:DC:5V/1A
LAYUOT图:

变压器EPC13

机型:CR6235
5V1A

骨架底视图

EPC13
EPC13卧式
PC40或等同
电木10Pin
原边电感量
2.2mH±6%
原边漏感
<100uH
AL

剪脚
3,6,7,8,9,10
30.05mm
胶纸

气隙0.28mm
绕制工艺:
A.
1脚开始用0.2mm的线1根绕135,收线于2,3层绝缘胶带.

B.
加铜泊屏蔽接到5.

C.
8脚加铁氟笼套,开始0.42mm的三层绝缘线1根居中密绕10, 加铁氟笼套管收线于10脚,加3层绝缘胶带.8(黑线长:20mm)10脚飞线(红线长:20mm).

D.
加铜泊屏蔽接到5.

E.
5脚开始用0.15mm的线1根居中密绕27, 收线于4,3层绝缘胶带.

成品外围包二层绝缘胶带,同时标上:EPC13-5V.

1.
层间

1.
层间绝缘

1.
层间绝缘,备注
层间绝缘,平整绕线
原边电感量测试条件: 1KHz, 0.25Vrms,1-2;
漏感测试条件:100KHz, 0.25Vrms,短路其它脚,1-2;
高压测试:原边对副边3750V.
变压器周围加裹2层绝缘胶带.
排距10.5mm,脚距2.5mm5+5P
此产品需过CEGS 认证.

网友A:
这颗IC是不是抄昂宝的?早期产品需要D1,现在的都不需要加D1了。。。。

楼主:
跟昂宝的OB2535是可以通用的

楼主:
这一块是过不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