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做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2-11-16):
LM311的8脚接+12V,4脚接-12V,1脚接地,请问7脚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吗?

网友A:
7脚上拉到单片机电源后进单片机

网友B:
不可以,你的LM311作为电压比较器的供应电压为正负12V,比较后的输出电压高为+12V,低为-12V,单片机电源为5V或者3.3V。有可能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C:
4楼错误。
LM311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且输出管发射极接LM311的1脚(GND)。现在1脚接地,所以7脚经适当的电阻上拉到单片机电源,LM311输出幅度即为接近于地到接近于单片机电源。
楼主和4楼应该养成查原版资料的习惯。

网友D:
基本上常见的比较器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lm393,lm339,lm311

网友E:
向maychang老师学习。鼓掌:lol

网友F:
我就是用lm311做的电压比较器。只有一个+5v供电。除了门限电压开始设计的有点窄外。使用了快2千台产品。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