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四点触摸屏的报告描述符

楼主(2012-11-16):
windows7支持的HID四点触摸屏的报告描述符怎么写?与两点应该是不同的,我已经实现两点触摸了,但是四点的不知道怎么弄。请哪位大牛赐教!

网友A:
阿斯达大厦

网友B:
等着买圈圈的书第二版吧~~~里面有实例呢。不过估计要到元旦后哦……
其实在文档里都写得很清楚了,仔细看看文档就会了……

网友C(2012-12-16):
哪里有的卖?我只照着例子模拟了鼠标,键盘,触摸屏,尤其是两点的,报告描述符怎么写,在网上找了些例子,但没有说明怎么输入数据,还是不会,我觉得,我应该看懂了鼠标和键盘的报告描述符,但是触摸屏的不理解,例如: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24
0x81, 0x03,                                                 //         INPUT (Cnst,Ary,Abs)                 26
我只截取了两条,一般不是REPORT_COUNT 前面有一条REPORT_SIZE 吗?怎么这个没有啊?那我怎么知道是多大呢?

网友C:
两点怎么搞的?请教,谢谢!

楼主:
仔细看看微软的白皮书,主要是Digitizer类,有相关的文档,专研下报告描述符,要不然哪里错了也不知道。

网友D:
对,微软官方有的。

网友E(2013-05-15):
楼主,feature报告你是怎么处理的,能否发feature报告处理部分给我看看,谢谢,497086461@qq.com

网友E:
你好,请问feature报告是怎么处理的,能否发feature处理部分看看,谢谢了,497086461@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的卖?我只照着例子模拟了鼠标,键盘,触摸屏,尤其是两点的,报告描述符怎么写,在网上找了些例子, ...

你好,report size 是全局的,对下一个input仍然有效,你实现了两点吗,能否交流一下497086461

网友E:
你好,关于两点,feature 报告也发送成功了,用bus hound 抓到了最大点已输入了,但电脑就只显示一点,求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等着买圈圈的书第二版吧~~~里面有实例呢。不过估计要到元旦后哦……
其实在文档里都写得很清楚了,仔细看看 ...

圈圈,你的新书有关于多点触摸的吗,打算买来看看

网友B:
当然有了~~~不过只有第二版的才有哟,第一版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