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无线安防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请教安防监控行业的朋友,请问无线安防监控采用Zigbee 还是WiFi的方案多一些呀?

网友A:
Zigbee 做简单的传输还可以吧,如无线门磁,无线红外,遥控器;但是做大数据传输的时候就没有满足需要了,但是它功耗低,使用纽扣电池就可以维持大半年,像无线摄像头等就得跑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