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layout 替换问题

楼主(2012-11-16):
在工作中,是否又在不同的方案上使用同一个电路模块,这些模块的layout 大家是这样处理的呢?又如果有做好了一个PCB ,发现一个复杂模块的layout很多地方跟标准的那个模块layout不一样,这时候如何完成替换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先建立reuse   然后调用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肯定要自己手动修改
不要什么都指望软件全自动

网友B:
先建立reuse   然后调用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肯定要自己手动修改
不要什么都指望软件全自动
引用 网友A:
不要什么都指望F版呢。

网友A:
不要什么都指望F版呢。
引用 网友B:
找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