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仿真器相关知识讨论

楼主(2012-11-16):
(无正文)

楼主:
JTAG 仿真器也称为 JTAG 调试器,是通过 ARM 芯片的 JTAG 边界扫描口进行调试的设备。 JTAG 仿真器比较便宜,连接比较方便,通过现有的 JTAG 边界扫描口与 ARM CPU 核通信,属于完全非插入式 ( 即不使用片上资源 ) 调试,它无需目标存储器,不占用目标系统的任何端口,而这些是驻留监控软件所必需的。另外,由于 JTAG 调试的目标程序是在目标板上执行,仿真更接近于目标硬件,因此,许多接口问题,如高频操作限制、 AC 和 DC 参数不匹配,电线长度的限制等被最小化了。使用集成开发环境配合 JTAG 仿真器进行开发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调试方式。

楼主:
上边是我在百度里面看到的这方面的知识的解释,还是不大明白的,希望各位大虾继续啊

楼主(2013-01-22):
这个大家有啥好的关于这个原理图的啥的,好的建议啥的,也希望大家支持下的啊

网友A:
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B:
找本JTAG相关的书籍看下

网友C:
可以共享一下相关的使用心得

网友D:
JTAG仿真器好像只要会用就行

楼主(2013-05-07):
这个知识要是深挖的话,是非常深的,好了,我先结贴了

网友E:
其实JTAG原理是非常简单的,只需了解:
1. JTAG状态机:TMS决定状态的流向,当然还需要配合TCK啦
2. 指令和数据扫描链,通过(1)将TDI的数据送到和读取到TDO指令和数据寄存器
3. 这点是最重要的,不同的芯片有着不同的定义寄存器。如在仿真芯片里可能有地址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和命令寄存器

网友F:
JTAG仿真调试,虽说接口的有些多的,但是在几种硬件方法中是最稳定的一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