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读取nuc120 Data Flash 数据出错

楼主(2012-11-16):
本人用新唐ICP工具成功向NUC120 Data Flash地址 0x1FFFE下写入5后再到Keil中编写如下程序将此地址下的数据读回来,怎么一直为0啊.哪位高人写过此类代码的还请指点下。
    UNLOCKREG();
    FMC->ISPCON.ISPEN = 1;
     FMC->ISPCMD.FCTRL = 0;
     FMC->ISPCMD.FCEN = 0;
     FMC->ISPCMD.FOEN = 0;
     FMC->ISPADR = 0x1FFFE;
     c = FMC->ISPDAT;       //读数据
    FMC->ISPCON.ISPEN = 0;
     LOCKREG();
     __nop();

网友A:
void Flash_Read_(uint32_t u32addr, uint16_t Len, uint32_t *p)
{
        while (Len--)
        {
                FMC->ISPCMD.FCTRL = 0;
                FMC->ISPCMD.FCEN = 0;
                FMC->ISPCMD.FOEN = 0;
            FMC->ISPADR        = u32addr;
                FMC->ISPDAT        = 0;
                FMC->ISPTRG.ISPGO = 1;
                __ISB();
                while (FMC->ISPTRG.ISPGO);

                if (FMC->ISPCON.ISPFF == 1)
                        FMC->ISPCON.ISPFF = 1;

                //(每次读4字节)
                *p++ = FMC->ISPDAT;

                u32addr += 4;
        }
}

网友B:
UNLOCK没有?使能ISP功能没有?用了BSP包的例子没有?使能DATAFLASH没有?有没有配置DATAFLASH的起始地址?请查看BSP包中FMC部分。

网友C(2012-12-28):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也是一直读出的是0.

网友D:
我也不太清楚这种问题  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