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计算问题,求救。

楼主(2012-11-16):
流过R5上的电流也已知。怎么求的R1 R2的电阻值。。。

楼主:
求坐等,,模拟达人现场指导

网友A:
用叠加定理来算,两个电源分开来计算,对电流列方程,用总电流来解这个方程就可以了。

网友B:
电路分析中的好像叫什么网孔法,设三个圈网孔电流分别为I1、I2、I3,分别列方程,然后。。。然后应该能算出来吧

网友A:
另外如果R1不等于R2,我估计你解不出来。

网友B:
5# NE5532   R5流经的电流=I1,由此可算出R1;
网孔电流I3直接出,I2=I3;
网孔I2方程出R2

楼主:
的确是R1 跟R2不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点吗?没听懂,

网友B:
8# zhanghzhan 不相等也照样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基尔荷夫定义列了4个方程式,后面发现还是接不出R1 R2 ,只能算出他们并联的电阻,但是R1 R2不可能相等,有一个哥们说 把BAT2电源反过来接一次。再得出4个方程组,这样通过BAT2正接 反接得出8个方程组 就可以分别求出R1 R2 但是我没有太明白。求大师指导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假设流经R5电流为I,以图中箭头为电流参考方向
1)I就是网孔电流I1,有I*(R1+R3+R5)=-20  可算出R1;
2)I3*(R3+R4)=9  可算出I3;
3)流经BAT2电流相等,得出I2=-I3;
4)I2*(R1+R2)=-9  可算出R2.

楼主:
回复 网友B:

R1 R3 R5上流过的电流都不相等,您仿真下就知道了。您着几个公式全部都不成立呢。

根据基尔荷夫电流定义:
I1 + I2 = I3 + I4 = I5 (I1 是流过R1上的电流,I2---R2上等等。I5是已知的)。
根据基尔荷夫电压定义。
左边一半可以得出等式:
I1*R1 + VBAT1 - I2*R2 = 0;
右边一半可以得出等式:
I3*R3 - I4*R4 - VBAT1 = 0;
根据BTA2的回路可以得到等式:
I1*R1 + I3*R3 +I5*R5 = VBAT2;

以上应该就是可以列出的公式了,但是算不出来R1  R2????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公式是我凭**写的,今天看了一下书,确实是错了,应该是这样的:
1) I1*(R1+R3+R5)-I3R3-I2R1=-20
2) I2*(R1+R2)-I1R1=-9
3) I3*(R3+R4)-I1R3=9
4) I2=-I3
I1已知,四个未知数,四个方程,可以解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大侠。我仿真验证下。另外您说的 网孔电流法 能分享点资料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何得出I2=-I3

网友D:
懒得算,直接仿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勒个去,错了

网友E:
戴维南定律两次,
I5=[4.5+20-9*R2/(R1+R2)]/(10K+500K+R1//R2)
R1,R2不相等估计结果很多。

网友F:
电路基本定律,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G:
假设只有第二个电源,就成日字形了。

网友H:
一看到这种基础题目,专家等级高的人,基本上就隐形了。

表扬一下NE5532,和MCU52,起码他们露了脸。

网友I:
叠加原理不可取

网友H:
我先抛一下砖吧。

第一步,把BAT1短路,可以算出回路
   BAT2--(R1//R2)--(R3//R4)--R5--BAT2
的电流。

第二步,把BAT2短路,可以算出流经R5上的电流。

上两步算出的电流,叠加的结果,就是题目已知的电流。

通常,我只做通过电阻值来算电流,很少通过电流值来算电阻。

楼主这个题,说是R5上面的电流已知,但是不知道具体数值,答案要用公式来表示,这公式会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取那两个点的,或者那两个回路的 戴维拉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踊跃积极发言。不想某些人的论坛,一发女人或者什么的一个个话多得不得了。一发这类问题 个个就都是一句话:SB 高中生的题目也算不出来,回去看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这个就差不多是按照您这个思路去列的几个等式,最后发现算不出来R1 R2 貌似光靠基尔霍夫等义算不出这道题目,还是就跟上面那个哥们说 这个题目当R1!=R2的时候,本身就是无解的

根据基尔荷夫电流定义:
I1 + I2 = I3 + I4 = I5 (I1 是流过R1上的电流,I2---R2上等等。I5是已知的)。
根据基尔荷夫电压定义。
左边一半可以得出等式:
I1*R1 + VBAT1 - I2*R2 = 0;
右边一半可以得出等式:
I3*R3 - I4*R4 - VBAT1 = 0;
根据BTA2的回路可以得到等式:
I1*R1 + I3*R3 +I5*R5 = VBAT2;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戴维拉定义真心 都忘记了 我先去 复习下,不过 您能够大致解释下您这个 公式吗?》
或者您按照这个思路帮我分析下,如果这个电路 BTA2可以正反接两种状态(就是先把BAT2像图示方向,然后再把BAT2反过来接,两种状态R5上电流都是已知值) 用戴维拉定义是否有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的确是个狗日的电路 让我闹心了 一个多月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具体点吗?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哥,别那么保守,看您这个意思,您应该是处理过类似电路。出来探讨下吧。这样才是咋们论坛的意义所在。

网友E:
回复 楼主:
BAT2正接和反接只是会使电流方向反向,依然不能得到R1,R2的具体值。
我上面I5就是楼主的已知电流值,方向是从右到左。
当然并非要R1=R2才有确定解,是倍数关系也行。

网友H:
假设R1 = R, R2=k*R,

第一步,把Bat1短路,计算R5的电流。
I(bat1)*((R1//R2)+(R3//R4)+R5)=Vbat1

第二步,把Bat2短路,计算R5的电流。
I(bat2)*((R1//R2)+(R3//R4)+R5)=Vbat2*(k/1+k)-Vbat2/2

R1//R2 = R*k/(1+k)

I(bat1)+I(bat2)= C (C就是已知的R5上的电流)

根据上面的公式,求R和k。

楼主你自己把数值带进去,看看能不能算得出来吧。

有解还是无解,根据这几道公式,应该有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R2 !=K*R1呢。?R1跟R2 是任意电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R1跟R2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阻值。不可能成倍数关系。

这个电路结构是我看到一个实电路上的结构。他就是求R1 R2阻值的。从电路上看 他一共测试了三个参数。一个 就是BAT1根BAT2的电压。一个就是R5上的电压。BATA2是一间隔大约5S钟的一个正负电压(就是5S正电压。5S负电压,电压大小一样的)。最终他计算出了 R1 R2两个电阻中那个电阻小,并且输出小的那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一只看不明白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上面这个图 就是原设计 全部结构 。单片机分别测量了 三个参数。一个是BAT2电压 一个是电压表位置电压(我理解他侧这个电压是为了计算BTA1电压)  第三个就是电阻R8两端的电压。

原设计的结果是:测试R1 R2那个电阻小。并且输出较小的那个电阻值。

网友H:
回复 楼主:

k是一个任意数,k=R1/R2,到最后,这个k值还是要算出来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或者你未明白它整个线路。

不如你把整个机器的功能先说一下,再看他线路是怎么实现它的功能。

通常,一个仪器的工作原理,不会在二姨家把人问得不知道怎么回答,除非你问得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37楼那个图就是产品的采集部分完整电路。

产品是一个德国货。功能就是:首先判断电阻R1 R2那个电阻值小,并且输出小的那个电阻阻值。通常下R1 R2电阻值都在500K以上。测量精度+-5%

bat2是产品内部电路产生的一个+-40V的电源(分时加在电路上+40V加10秒,-40V加10秒)。 然后单片机还采集了。37楼图中万用表接的两点之间电压(我估计采集这个电压是为了求出BAT1)。同时还采集了电阻R8两端电压。

就这样他就能算出R1 R2中较小的电阻值,现在就是很困惑他的采集原理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H:

K不管为什么值,这个假设还是建立在R1 R2电阻值是一个线性关系之上。可实际这两个电阻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过您这个思路我倒是可以去试试,毕竟采集精度要求不高+-5%。

楼主:
顶起来,顶出真相。

网友H:
假设R1 = R, R2=k*R,

第一步,把Bat1短路,计算R5的电流。
I(bat2)*((R1//R2)+(R3//R4)+R5)=Vbat2

第二步,把Bat2短路,计算R5的电流。
I(bat1)*((R1//R2)+(R3//R4)+R5)=Vbat1*(k/1+k)-Vbat1/2

当BAT2为正时, 测得的电流
I(+)=I(bat1)+I(bat2)

当BAT2为负时,测得的电流
I(-)=I(bat1)-I(bat2)

上面两式相减,得
2*I(bat2)=I(+)-I(-)

第三步,代入 I(bat2)*((R1//R2)+(R3//R4)+R5)=Vbat2,可求得 (R1//R2)的数值。

同理,可以求得
2*I(bat1) = I(+) + I(-)

第四步,把 I(bat1) 的数值和 (R1//R2) 的数值代入
I(bat1)*((R1//R2)+(R3//R4)+R5)=Vbat1*(k/1+k)-Vbat1/2
可求得k的数值。

重申一下,k代表 R1和R2的比例关系, 只要在测量的时候,R1和R2都不变,那么k值就是固定值,可求。当然,如果测量的时候,R1和R2在改变,那么改变中的数值,就不可以用一个数值来表示了。也就是说从原理上就不可求了。

由上面第三步得到的 R1//R2 的数值,和第四步所求得到的 R1/R2 的数值,分别求R1、R2的数值,应该不是难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我仔细研究下您的这几个公式。有结论了第一时间跟您汇报。

楼主:
回复 网友H:

第一步,把Bat1短路,计算R5的电流。
I(bat2)*((R1//R2)+(R3//R4)+R5)=Vbat2

这个等式成立的条件应该是R1=R2把。不然这个等式应该不成立的。假定这个等式成立,那么BAT1电源不是对这个I(bat2)数值没有影响?

网友H:
成立条件是,BAT1的数值等于零。也就是把BAT1短路。没有其他条件。

网友H:
在原理上,巧妙之处在于,正向测10秒,然后反向测10秒,就可以把BAT1和BAT2在R5上的电流分别算出来了。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个仪器,这仪器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网友J:
下载时要什么东西?

网友J:
积分如何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您的意思,我得先想想。德国人弄的一个产品,不然还有什么思路在现有一直条件下测得这两个电阻阻值。

网友K(2012-12-17):
同意21楼说法不要老一德国德国的,你标那么高的电压会误导别人.
让你做一个电阻测试仪你会怎么做?
万用表的原理.
对,你应该明白这个电路的简化
已知r1,r2,,r1=r2..db端加电压...a=0.5vcc
只要c端比上一半的电源电压不难推算出电阻阻值db端反转电压是为了提高精度
在ac端加那么高的电压是想把电阻都烧红然后测量热态阻值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