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足勇气发一块,新手,请大家狠狠地批评,狠狠地砸,拍

楼主(2012-11-16):
受教了

网友A:
C27正极朝下摆放的话走线会更好点

网友B:
你这图让人没法拍。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建议你还是点击本版“精华”,然后看看里面的大侠们是怎么画的,然后多问几个为什么,借用一个坛友的话:当你问够1000个为什么,应该会比现在牛鼻很多

………………

楼主:
谢谢,lyncxy,elec921指教.

网友C:
布局决定布线

网友D:
布局可以紧凑点

网友E:
貌似用自动布线走动 线吧?

网友F:
画的不错~
元器件排放尽量整齐一点,紧凑一点,板空间也是银子啊
元器件可以旋转一下方向,让走线更简短,整洁。
不难处理的话,所有元件按一个方向放。

网友G:
电解电容放置时极性一致,生产时容易检查出错误。线不能都一样粗,不该有直角走线。芯片下面信号线太多,尽量避免。等等好多,慢慢积累吧

网友H:
布线不太紧凑,不整齐

网友I:
推到重来,布局的时候尽量做到预拉线最短。

网友J:
新手都比较随意,呵呵

网友I:
c26,c27摆成跟C23一样的方向,你看看效果是否好看多了,线不能用90°的折弯。

网友K:
学习啦,又有三分

网友L:
这种帖子也有点意思

网友M:
线不能直角

网友N:
貌似,差的只是一点点。

网友O:
没法砸。太简单的图了

楼主:
3# elec921 一万个为什么啊?从哪里开始呢/

楼主:
谢谢了,那个电容与其他元件的安全距离怎么设置啊?想吸取教训弄个紧凑的

楼主:
更新了,有一条飞线。看看有进步没。继续拍啊,不断努力中,嘿嘿

网友P:
布线是坚决不能有锐角的,

网友Q(2012-12-21):
还需努力

网友R:
不是我说你,多练,修下哦,再发上来吧

网友S:
总有第一次 的,加油

网友T:
第一次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