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的PS下载问题

楼主(2012-11-16):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单片机加载FPGA配置文件的程序,采用PS的方式,大概的思路是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配置文件到片外的flash中,然后在以后的每次上电后MCU调用flash中的配置文件发送给FPGA,我的问题是能不能通过串口助手发送配置文件,需要单独的做一个上位机软件把配置文件在每得到一次标志后发送一个字节????有做过的大神可不可以指导一下啊?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网友B:
同样不清楚的走过

网友C:
同样不清楚的走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