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级运放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将10mv 的正弦波放大1000倍的电路 我用三个ne5532级联放大1000倍结果发现输出完全变形了 上下波峰都被削掉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每一级都是用反向放大10倍

网友A:
你的供电是多少?贴出来电路吧,根据电路才好分析
或者你加这个群:251772671,一起讨论

网友B:
有可能放大倍数过大,受电源电压限制被削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是正负12V

网友C:
频率是多少呢
电路看似没有问题,测量每一级的输出是否均是10增益。

网友D:
被削顶底? 运放输出饱和!
降低输入信号幅度
降低运放增益
抬高电源电压

网友A:
NE5532带宽是10MHz,10倍增益下楼主的输入信号频率不超过500KHz都勉强能处理,不会出现削峰现象,这里被削峰是因为NE5532的输出动态范围,按照规格书应该是VDD-2V,最小是VDD-3V,正负12供电下,当前电路理论输出峰峰值已经达到NE5532的输出极限,并超过了最小值。增大工作电压系统改动会较大,不如把最后一级的放大倍数改为8倍以下,或者改用轨对轨输出的运放,比如SGM8426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Khz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多谢大家了

网友E:
一般是电压电压太低啦。电源电压用+-12V供电就没问题啦

网友(2013-08-25):
我想问下三级放大倍数全用10倍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