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推杆还是什么呢

楼主(2012-11-16):
(无正文)

网友A:
用电机带曲柄连杆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开始时候我想过凸轮,但总是找不到好的材料,不是太大就是质量不行。也不知去哪里可以找找。曲柄连杆装置哪里可以找呀

网友A:
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找个机加厂定制,这类东西没有标准件的。

网友B:
废光驱里的光头径向驱动部分可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要达到你这个速度,噪音可能会有点大,另外行程大概只有5cm左右。
行程再大点的光盘进/出仓部分改造一下没准也可以。

网友A:
估计带载能力和速度未必能满足楼主的要求。讲究带载能力,用电机配合凸轮或曲柄连杆没问题,电机用带齿轮减速器的那种,小型的就可以获得公斤级推力。

网友C:
用直线电机,最简单啦~~~

网友D:
旧喷墨打印机或针式打印机,拆打印头,留电机和齿形带。但不知道带载能力是否够。

网友E:
定做吧,气缸和直线电机都可以。

网友F:
电机+曲柄比较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用过,不清楚耶。可能负载不够。

网友G:
方法很多,看看场合、控制精度及负载,不知道你的要求。大体可以有这些办法:电机+减速机+曲柄连杆、伺服电机+电动缸、油源+伺服油缸(如果几十吨至千吨级)、气缸也行(要有气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