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大可以幫我!!

楼主(2012-11-16):
我是個高中電子科的學生
看過bad apple示波器版後很喜歡
一直很想親自嘗試後來在bilibili找到相關的教程!!
http://www.bilibili.tv/video/av386700/

但是看不太懂關於matlab方面的

1.影片內所說的m文件內容是甚麼,自動計算數據的公式又是什麼,我無從得知
2.在影片裡並沒有對公式的介式與使用方,特別是avi方面的轉換?
3.matlab支援的avi格式是甚麼,好像是mpeg4但我查過matlab支援的格式更單一?
4.影片中說使用sound()和m文件裡公式,但是公式要輸入什麼,怎麼使用?

我真的希望可以做出來!

有哪位大大可以教我完成她!
Please  Help Me!!

网友A:
m文件就是matlab所要执行的文件,它里面放的就是你写的matlab代码,你可以把认为它是一个脚本。

网友B:
这个难度略大哈
首先其中涉及了视觉暂留 你所看到的图像是由一个个点快速扫描生成的  和电视机原理类似 只是类似哦

然后是matlab的使用, 光熟悉这个环境 就得花点精力

再然后是图像处理. 先是图像二值化, 然后寻找图像边缘, 将图像边缘显示出来.

图像处理又涉及 对视频文件的读取等. matlab应该可以读取绝大多数的视频文件吧. 我只用过opencv 没用过matlab处理过视频  我也不清楚.

学长只能帮你到这啦

让我去做 ,我是一时半会做不出来的

其实你可以试试labview平台  也许要轻松点

网友C:
这个对高中生而言是有难度的,网上应该能搜到m文件吧,搜来照着教程做就是。

楼主:
不好意思!問題重點就是m文件!我找不到也不知道裡面寫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