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计算问题

楼主(2012-11-17):
按照理论上来说,PID的参数P,I,D是可以计算出来,使控制达到平稳,如何计算

网友A:
如果有被控对象准确的数学模型的话,就可以直接计算出P,I,D参数

网友B:
工程应用的一般方法是先使I和D为0, 调P,再调I,最后调D,自适应PID算法,一般是需要特定的模型。

网友C:
大部分的被控对象没有数学模型,或者没有准确的数学模型,需要人工去试参数,选择效果比较号的参数。 这也是PID控制的一个优点,不需要知道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

网友D:
PID控制时非常好的方式的啊,这参数很重要的

网友E:
还是看书吧,上边有很详细的讲解呢

网友F:
pid算法网上很多,可以看看

网友G:
看你的具体算法了

网友H:
pid应用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