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查看atmega128封装时的疑惑

楼主(2012-11-17):
用AD9查看自带的atmel的atmega128封装时,量了一下引脚的宽度,竟然超出了数据手册给出的范围,再查看了一下atmega64,也是这个问题,我用IPC封装向导,选了PQPF类型,生成的封装也是引脚宽度超出数据手册上提供的范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比实物管脚大一点才好焊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原来只知道焊盘的长度要比数据手册上的要长一点是很重要的,没想到原来焊盘宽度的也要更宽一点,一直以为焊盘宽度和数据手册上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
只要不超过最小安全间距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datasheet上有推荐的pcb封装图(会比实物图稍大一点)的话还是要以datasheet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