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VEL加密的F051如何擦除重新写入?

楼主(2012-11-17):
因为没仔细了解加密类型,手一抖就在给客户的样板上做了LEVEL2加密,现在样板需要改程序,才发现已经无法擦除和写入了。
芯片型号:STM32F051K6,QFN33封装
编程调试接口:SWD
编程软件:STVP,ST网站刚下载的最新版本3.2.7

图片稍后上传,刚刚上传说是无效的图片文件。

先行谢过!

网友A:
做了LEVEL2加密, 是可以擦除的.
可以用 ISP 擦除.
也可以用 JTAG. 引脚设定到 ISP 模式下, 擦除.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1)ISP软件不支持串口下载;
2)芯片封装太小,实际使用的IO口没几个,大部分没有引出了,所以想接JTAG口没戏了。

现在已经把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了,明天白天换芯片,以后加倍小心了。

网友A:
楼主的经验教训, 值得大家参考.
以后在设计硬件前, 要尽量考虑到编程调试等方面的灵活性性.

网友B:
印象里STM32F0 进行LEVEL2加密后,无法再通过JTAG口进行操作,LS试过还能擦除吗?

楼主:
楼主的经验教训, 值得大家参考.
以后在设计硬件前, 要尽量考虑到编程调试等方面的灵活性性.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考虑,是板子面积要求太高,根本放不下你说的那些接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