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经过带通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2-11-17):
从555输出的方波信号,占空比为0.04,经过有源带通滤波器的输出波形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的话应该是正弦波形么?初次发帖,请多关照~

网友A:
如果带通特性足够好,又在输入信号得基波或者谐波频带内,输出就是正弦波。

网友B:
带通滤波器带宽和中心频率多大?这是个问题。

楼主:
3# gx_huang 谢谢!!“基波或者谐波频带内”我还得查一下……只是太薄弱了:(

楼主:
4# maychang 通带中心频率和信号频率都在5KHz左右,用的最常见的有源带通滤波器,芯片LF356N

网友C:
看滤波器的阶数。一阶的才每倍频-6dB,2阶的-12dB,3阶-18dB,.......所以说低阶的其谐波仍然比较大,所以不会是比较好的正弦波。只有经过高阶的滤波才可以出来比较漂亮的正弦波。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理想的话……”。
方波的频谱是分立的f、2f、3f、nf、……,n为正整数(可能有某些频率成份幅度为零)。如果某一个频率落在理想带通的频带之内,则输出为此频率的正弦波形。如果有若干(大于等于2)频率落在理想带通的通频带之内,例如2f和3f,则输出为这些频率正弦波形的合成,不是正弦波。如果没有某频率成份落在带通滤波器通频带之内(带宽很窄时就有此可能),那么滤波后没有输出信号。
对实际滤波器来说,输入信号的各频率成份被不同程度地放大(衰减),输出是各改变了幅度的频率成份的合成。

网友B:
6楼:
据你所说,大概是二阶带通。二阶在带外衰减不了多少,所以输出信号中仍可能含大量二次三次四次……谐波成份,波形离正弦相去很远,但脉冲会变得圆钝一些。

楼主:
7# qzlbwang 谢谢!是二阶的

楼主:
9# maychang 十分感谢!输出很不稳定,出现过一个幅值递减的类似正弦的周期信号。

楼主:
8# maychang 学习一下!第一次发帖就得到这么多指导,论坛真的太棒了,谢谢大家~

网友D:
论坛真的太棒了

网友B:
在二阶滤波器输出端出现衰减振荡是完全正常的,尤其是你的占空比仅0.04,是很窄的间歇时间比较长的脉冲。

网友E:
添油加醋:
1)一个方波经过简单的RLC,会产生波形崎变-->滤波。
2)任何一个脉冲波,经过简单的RLC环节,在一定的参数下都会产生振拎。
3)需要用带通滤波器将方波过滤成正弦波,仔细想,你得提出正弦波的失真要求,所用阶数或说电路的难易、成本要求。

网友F:
7楼

滤波器不止看阶数,还得看类型,不同类型的滚降率,阻带,带内纹波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