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题,做的第一步就遇到困难了

楼主(2012-11-17):
遇到原理图的元器件引脚位置跟搜出的资料上不一样。比如它不是按1.2.3.......排列,而是12..15....1.2.3.的时候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不是想问画原理图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提问要明确,不然人家不知道你在干嘛。

以器件资料为准,重新做原理图库,注意仔细核对器件资料,该元件是否有多种封装,各种封装的引脚顺序不同,做库的人一般不会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