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是STM32的库开发,如何看GPIO的值?

楼主(2012-11-17):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以前我用IAR自带的例程进行开发时没发现这个问题,可以随时查看GPIOx的值 ,只要加入观察窗口即可,而这次用了STM32的3.5的库,发现这个功能实现不了了,不知是哪儿没设置对,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和使用什么版本的库,没有关系吧
实在不行了,直接在Memory窗口里查看也行啊

楼主(2013-01-04):
哪位对IAR的环境熟悉的高手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在调试的时候很不方便。
用IAR自带的例程去修改开发时,那个GPIOA,GPIOB等等是可以加入观察窗观察其内各寄存器的值的,现在,在用3.5的库的时候看不了了,把GPIOA等加入到观察窗时是未知变量。
我试了下,好像与库文件有关,与工程设置好像关系不大。

楼主:
我有些明白了,好像与文件有关,在以前的IAR下的文件中有DEBUG宏编译选项,那里有将GPIO定义成指针的语句,而在库的文件中没有,所以,不能显示出GPIO的值。
在IAR的新全程中也没有了此功能,遵循CMIS的标准的文件中就没有了,不知是为什么,这给调试带来很大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