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屏蔽掉WINDOWS 对USB HID 设备的响应吗?

楼主(2012-11-17):
在PC  USB 口上插了红外遥控接收器, 在上位机程序中能接收到数据, 但 WINDOWS 也对数据作出了响应, 请问能屏蔽掉 WINDOWS 对这个设备发出的数据响应吗?

网友A(2014-01-26):
请问你的遥控器是什么类型的设备?

网友B:
为啥不用串口呢,或者网线,这样就不会有别的响应了,或者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