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我是菜鸟,直接从ASM到KEIL_ARM有很多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2-11-17):
ARM, keil, gp, IO, pi
我是直接从ASM到KEIL_ARM有很多问题向大家请教,我现在选用了NUC140芯片;搞了一块新塘提供的Nu-EVB-001的开发板;一个月也写不出一个简单的LED闪动程序。
while(1){
DrvGPIO_SetBit(E_GPB, 0);
DrvGPIO_SetBit(E_GPB, 1);
DrvSYS_Delay(50000);
DrvGPIO_ClrBit(E_GPB, 0);
DrvGPIO_ClrBit(E_GPB, 1);
DrvSYS_Delay(50000);};
就这程序,单步执行IO端口都不会变化。还有为什么是“E_GPB”而不是直接GPB就可以了。跪求答案。

网友A:
手册啊,没有仔细看吧。

楼主:
谢谢回复;是的,手册还没有详细看完。想先做个小测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SYSCLK->PWRCON.OSC10K_EN = 1;
void main()
{
    /* Enable External 12M Xtal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ENABLE);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DrvSYS_Delay(5000);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DrvGPIO_Open(E_GPB,0,E_IO_OPENDRAIN);
   DrvGPIO_Open(E_GPB,1,E_IO_OPENDRAIN);
while(1){
        DrvGPIO_SetBit(E_GPB, 0);
        DrvGPIO_SetBit(E_GPB, 1);
        DrvSYS_Delay(50000);
        DrvGPIO_ClrBit(E_GPB, 0);
        DrvGPIO_ClrBit(E_GPB, 1);
        DrvSYS_Delay(50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