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软件合成零序电流?

楼主(2012-11-17):
已经测量出A、B、C三相的电流,希望用三相电流合成零序电流,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http://www.hudong.com/wiki/%E9%9B%B6%E5%BA%8F%E7%94%B5%E6%B5%81&prd=button_doc_jinru

用软件合成则先把零序电流的定义搞清楚,根据A,B,C三相电流及相序进行矢量合成.

网友B:
用矢量加法运算。

网友C:
什么是零序电流呢?解释下

网友B:
在三相电路中,各相电流的矢量和即为零序电流。如果使用三相四线制,那么零线上的电流就是零序电流。如果三相电路的各项电压相同、负载相同,那么零序电流应该为0值。

网友D:
“如果三相电路的各项(相)电压相同、负载相同,那么零序电流应该为0值。”此论点有缺陷